想问下肋板的宽度要和板厚一样吗

楼主(2018-06-14):
一个阀的支架,之前没有加肋板,每次安装支架都变形很厉害,求大家看看这样加肋板可以吗 同时肋板和板厚要一样吗

网友:
可以了 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就行了

网友A:
我认为主要去考虑安装螺丝时,不要因为筋板太厚和焊接点导致不好安装。

网友B:
记得铸件里有要求,别小于0.5的母板厚度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主要去考虑安装螺丝时,不要因为筋板太厚和焊接点导致不好安装。

嗯嗯 是的 我不敢弄太厚 用扳手上螺栓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铸件里有要求,别小于0.5的母板厚度就好

谢谢~我去看看标准

网友:
不错,长知识了。

网友:
焊接件的筋板的尺寸和厚度是有标准的

网友:
有一种折弯带筋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