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是自上而下设计

楼主(2018-06-14):
在三维设计中,发现这个名词,问一下大侠们,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一种从整体方案设计到局部细节的设计方法。在三维软件中设计时,母文件(可以理解为总装配图)中的一些特征和零件文件(可以理解为零件图)有些地方的尺寸和特征是关联的,比如一些配合尺寸和定位尺寸等等。

网友:
上下之分。。

网友:
装配图→零件图

网友:
自上而下设计,主要是先设计产品的外形图(PROE 里又叫骨架), 后面零部件的设计基于这个外形图(骨架)设计,或拆出零部件, 且与外形图(骨架)保持参数关系;

自下而上设计,主要真对工厂开发的新产品,要共用很多目前的零件部, 在设计时先成己有共用件位置在装配图里位置放好,在去整体设计外形图及其它部件。

一般设计复杂的大型装配都会用到这两者的设计。

网友:
简单点说,不是山寨的设计方式就是自上而下的设计

网友:
我以前按教程做过一个这样的练习,设计手机壳的,先设计外形,再分割后设计零件,最后合成一个装配体

网友:
自上而下:A和B装配,一起打孔。
自下而上:A打孔,B打孔,A和B对孔位装配

网友:
譬如,有一个整体方案在手上,在CAD上表达出来。贴到3D软件(UG,SW,PROE)上,构造出零部件,他的优点是,修改时牵一发而动全身。
刚入门的,老老实实,一个个零件画。

网友:
不要为了由上而下,而去由上而下。设计水平决定了设备布局,细节决定了成败。

网友:
直接通过设计装配体,然后根据装配体要求设计零件。

网友:
意思是先有总体,再拆零件,也就是自上而下。如果用到螺栓,骨子里还是先有整个组合,再选螺栓的,还是自上而下。

网友:
先做整体,后做零件。即自上向下设计。
先有零件,后组装整体,即自下向上设计。

网友:
新手们都是自下而上的吧,毕竟比较简单。但是真的在设计整个产品设备时,还是自上而下来的一目了然,思路相对来的清晰。

网友:
我觉得这是一种团队设计的的概念,领导出一个方案,然后有人把这个方案表达出来,这个就是上了,然后再按这个方案进行局部细节设计,这个就是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