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合金铸轧板带生产轧辊润滑

楼主(2018-06-14):
公司铸轧生产线生产板材用液化气火焰熏涂轧辊,成本较高。后改用石墨喷涂,但喷涂不均匀导致板面质量较差。现设想利用摩擦原理,使石墨材料均匀附着在轧辊表层!

网友A:
还是火焰熏涂使用最广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火焰熏涂使用最广泛

现在就是液化气火焰熏涂,成本有点高,所以想改进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液化气火焰熏涂,成本有点高,所以想改进一下

你们是铸轧机制造商还是用户?用户的话可以咨询制造商,毕竟术业有专攻

网友:
摩擦原理本质就是一个物体的某个表面与另一个物体的表面相互接触并相对掠过,在接触时,一个物体中的分子必然与另一个物体中的分子近距离地相互作用

网友:
这个可以作为重大科技项目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是铸轧机制造商还是用户?用户的话可以咨询制造商,毕竟术业有专攻

我们是用户。恩恩,还得请教设备厂家

网友(2018-08-23):
属于涂料一行

网友(2018-10-26):
滕州丰合机械长期大量供应各种设备专用旋转接头
我公司专业研发生产定做各种旋转接头、金属软管,长期大量供应H型旋转接头,Q型旋转接头,D型旋转接头,埋入式旋转接头,高压旋转接头,高速旋转接头,多通路旋转接头,回转接头。如有需要欢迎联系电话0632-5997399手机15588280399微信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