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一个承重6吨的钢架平台

楼主(2018-06-14):
现在要设计一个钢架平台,高度2.5米,长宽6米,用多大的管材合适,怎么设计又省材料有结实呢?

网友A:
支撑点的多少,管材的厚薄,加强筋板的分布都决定着材料,能计算的话最好计算一下,不会的话就照葫芦画瓢

网友:
要省材料还结实,必须计算

网友:
可以考虑用20号槽钢或者工字钢,然后3d建模分析一下静态受力情况

网友B:
怕的话,规格往大了选,材料往好的选,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的话,规格往大了选,材料往好的选,安全第一

话是没有错,但是就是要考虑一个成本。要结实能用,材料又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撑点的多少,管材的厚薄,加强筋板的分布都决定着材料,能计算的话最好计算一下,不会的话就照葫芦画瓢

就是不够专业,所以请大家帮忙知道一二

网友:
珩架结构。用三维软件做一下分析

网友:
承重才6吨,放静物还是动物。随便做个支架吧,只要使用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够专业,所以请大家帮忙知道一二

给你推荐几本书-钢结构设计手册、钢结构设计原理等

网友:
6吨在平台上怎么分布?最好做下计算。上次我们做了一个承受5吨多的设备安装平台,我感觉安装平台主梁壁厚有点薄,跟领导说,领导不同意增加壁厚,发图纸之前,我算了下发现变形比较大,去找领导,后来就改图了。

网友:
建议楼主前期采用CAE结构受力分析,根据拓扑定律找到最佳方案,然后把图片贴出来,我们再帮你们讨论细节。

网友:
100x100x5的方钢做立柱随便焊^_^

网友:
用solidworks焊接结构件,做好用受力分析,就能达到你自己想的了。别人不知道给你多少立柱,大多的管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