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艾克松的万用夹具原理?

楼主(2018-06-14):
工作原理:D的位置是固定圆柱形针端,根据针端直径大小不同,通过旋转A来调节D与E之间的大小,来实现固定不同直径的针端。
问题:
1.这套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
2.B与D之间是如何添加限位块?
3.E上表面的长条槽孔的作用是什么?
4.C是橡胶垫吗?作用是什么?
5.D如果要塞进E里面,那么E下端肯定是空的?(一张图片,我也看不清楚)。

补充内容 (2018-6-15 09:14):
F应该是E我在描述过程中写错了。

网友:
应该会是个还可以的东西

网友(点评):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是E还是F啊?别欺负我近视眼

网友(点评):
应该是F,写错了!!

网友:
我也看不清E在哪里,原理貌似夹黄鳝。

网友(点评):
E及时F,我描述错了。

网友:
权当 f 是 e  不知长条槽是干什么的,
按我推测 c 应该是和丝杆配套的 不是橡胶垫其实应该分析的是 d 里面有什么。

网友(点评):
如果C里面也是螺纹,那么C与F应该是固定在一起的,主要是不知道D和f里面是什么情况情况,我也没有实物,都是靠猜。

网友:
楼主一张照片很难能看出来什么,最好是有一段简单操作的小视频,也便于大家的理解和分析

网友(点评):
我手里也没有实物,也就这一张照片,不过原理简单啊,就是通过螺杆控制D与F之间的间隙大小。但是我不是很明白里面是什么结构。

网友:
好高级,没见过

网友:
我说一下自己的猜测:D从下方塞进F,F下方是空的,C应该不止眼见的这一部分,还有另外的一部分C'跟D有配合作用,而C要塞进F,无疑长条孔就是C'的形状

网友(2022-06-22):
感觉和酒盖其子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