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加工中心(法那克)铣RC3/4的锥螺纹怎么编宏程序?

楼主(2018-06-14):
用加工中心(法那克)铣RC3/4的锥螺纹怎么编宏程序?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f29a8d9d6bec0975f465e2e4.html
螺纹铣削需要加工中心三轴联动,一般正常的螺纹铣削是不用考虑螺纹最大径的变化的,建议,做带锥度的密封螺纹的加工,可以从每一圈螺纹最大径的变化来设定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f29a8d9d6bec0975f465e2e4.html
螺纹铣削需要加工中心三轴联动,一般正常的 ...

谢谢,普通螺纹一直在铣,现在想铣锥度螺纹,可是不知怎么编程序!!

楼主:
%
O0101
T01 M06
G54 G90 G17 G40 G49 G94
G00 X0 Y0
G43 Z50. H01
S2000 M03
G0 Z2.
#1=1.8143
#2=3.22
#3=0
#4=[#1]/31.5
#5=[#4]/360
#6=[#1]/360
#7=[#4]/360
N100 #8=[#2]-[#5]
#9=SIN[#3]*[#8]
#10=COS[#3]*[#8]
#11=[#1]/360
G01 X[#10]Y-[#9]Z-[#6]F0.07
#3=#3+1
#6=#6+[#11]
#5=#5+#7
IF [#3 LE 4320] GOTO100(4320=牙数)
G01 X0
G0 Z100
M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