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圈内螺纹如何画

楼主(2018-06-14):
蓝圈内螺纹如何画

网友:
这是个什么零件?外螺纹的圆柱体外径多大?壁厚有多少?感觉这个图过定位了。

网友A:
你是需要装饰螺纹线还是实体建模

网友B:
重叠处按外螺纹画法。

网友C:
画的满好看,鼓励,那个螺钉不是拧进去的,是塞进去的。根据轴不剖原则,先画外螺纹。重画以后再自己回复。

网友:
这个讲法最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需要装饰螺纹线还是实体建模

实体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的满好看,鼓励,那个螺钉不是拧进去的,是塞进去的。根据轴不剖原则,先画外螺纹。重画以后再自己回复。

这图不是我画的,我是要把它画成三维的,感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叠处按外螺纹画法。

没画螺纹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