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制作中如何实现四周同时向中间收缩的效果

楼主(2018-06-14):
动画制作中如何实现四周同时向中间收缩的效果,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是平移还是旋转

网友:
做好一个,另外的可以阵列之类的

网友:
其实SW的动画制作跟Flash是一样的,都是采用关键帧方式,在初始位置是一个关键帧,在动作结束位置是一个关键帧,两个关键帧之间的位移就形成了动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平移还是旋转

平移,四角的双头螺杆部分已经做好了,组装起来之后就不动了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研究出来了。

网友:
还是论坛大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