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双级NMRV减速机的输入转速最大能承受多少r/min?

楼主(2018-06-14):
看到网上有说单级NMRV输入转速最大1500r/min,但是有厂家说双级NMRV输入转速最大能达到10000r/min???

双级NMRV

双级NMRV

网上关于NMRV的使用说明

网上关于NMRV的使用说明

网友A:
人家说不大于而已。按电机转速3000r/min来算的话,要2比才1500r/min,所以你应该问它的最低速比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说不大于而已。按电机转速3000r/min来算的话,要2比才1500r/min,所以你应该问它的最低速比是多少

输入1500r/min确实比较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说不大于而已。按电机转速3000r/min来算的话,要2比才1500r/min,所以你应该问它的最低速比是多少

感谢回答。我的意思是,双级NMRV,第一级的小NMRV就是电机轴连接蜗杆轴输入啊,这小NMRV蜗杆轴能承受3000r/min的转速吗?第二级的蜗杆轴还好,第一级减速比稍微大一点,第二级的蜗杆轴就能小于1500r/min输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1500r/min确实比较低吧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