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杆件的自动上料

楼主(2018-06-14):
直径2mm长度800mm,细长杆件,材质45#。调直后的段料。这个的自动上料有朋友弄过类似设备吗?
现在有两个想法
1.直震配合斜台面,振动成平铺,然后单根推动
2.锯齿形错位推送。

有做过类似设备的朋友能给一些建议吗?

补充内容 (2018-6-15 13:09):
或者
3.如果用2.5mm的皮带夹送轨道怎么样?

网友A:
下一工序需要工件是什么姿态?

网友B:
可以用磁铁吸附旋转上料

网友(点评):
磁铁吸附?一堆都是45#的啊。磁铁吸附的话,方向,位置,数量都不好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一工序需要工件是什么姿态?

主要是分根,单根脱离就可以

网友:
我选第二种方案

网友C:
锯齿形错位推送会好点,但是要看下一道工序要达到什么状态

网友:
800*2MM用齿错位感觉容易弯

网友(点评):
您有什么好方案推荐吗?

网友:
杆太细,齿错位觉得容易变形,还得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磁铁吸附旋转上料

控制磁铁数量,加上限位装置,是可以上限每次一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磁铁吸附旋转上料

如图

网友D:
个人认为你的两种思路都不大好   我以前在网上查过有很多这种视频,有一家国外公司做的挺好  忘记叫什么了

网友E:
油膜式棒材送料机,不知楼主有没有听说过?我们公司在做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膜式棒材送料机,不知楼主有没有听说过?我们公司在做的产品。

没听过。价格怎么样?可以直接采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你的两种思路都不大好   我以前在网上查过有很多这种视频,有一家国外公司做的挺好  忘记叫什么了  ...

恩,确实都有缺陷,我也是没有想到更好方案,上来咨询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确实都有缺陷,我也是没有想到更好方案,上来咨询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

百度 IEMCA  他们家有很多型号的棒材送料机

网友F:
在弄车床 自动上下料的东西  我现在弄得直径15 长50  一般越细长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听过。价格怎么样?可以直接采买吗?

可以直接采买的,已经是很成熟的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锯齿形错位推送会好点,但是要看下一道工序要达到什么状态

这个细长杆太软了,就像面条。
可能在平面上推,或利用重力滚,避免变形。

网友G:
铅笔芯自动上料应该有一点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铅笔芯自动上料应该有一点参考意义

没找到类似的设备或者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细长杆太软了,就像面条。
可能在平面上推,或利用重力滚,避免变形。

第一种是用振动和重力,在斜面上,平铺。也在考虑是否用间距2.5mm的夹送皮带,会不会好点

网友H:
这么细长,用卷材不好吗?矫直切断直接使用

网友:
这么细长的料来料的时候应该是整齐的吧 ,不会是一大堆随便堆在一起的,不然很难分离,也会被压弯的。我以前一家公司有一台锆管的自动抛光机,尺寸大概在φ6x3000mm,由人工上料到斜面料台上,利用重力在人工的帮助下单根整齐排列,然后由几组同步旋转的上料卡盘同步将管材送到输送结构上去,依次上料。建议还是在这个工位安排一个人吧,这样可靠性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细长,用卷材不好吗?矫直切断直接使用

前面调直,切断后整齐的捆料,但是调直机效率更高。所以这步还是单独要上料。

网友:
如二楼所说,用什么方法上料,要看下一道工序零件的姿态,这样才好下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类似的设备或者图片。。

搜铅笔自动生产线,比如这个
http://k.360kan.com/pc/detail/66XDrBD1oq3b?dl=ss_ds&dl=ss_cs&_t_t_t=0.4499481021772582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我研究下。

网友:
可以试试 阶梯式提升机,对于这种长度和径向尺寸比值很大的零件的排料和上料问题,确实不好控制,太软了。

网友(点评):
恩。锯齿送料前面打算配阶梯式。但是太软而且太长,担心变形的影响

网友I:
V型块支撑定位批量送料,这种方式我们现在正在使用,效果好可以推荐给楼主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V型块支撑定位批量送料,这种方式我们现在正在使用,效果好可以推荐给楼主使用。

批量送料后。怎么区分单根的呢?二次V块吗?请问有图片可以看下吗?

网友:
很容易一头是这根,另一头是那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弄车床 自动上下料的东西  我现在弄得直径15 长50  一般越细长越好

你那个15~50的杆件上面有没有带环?我搞的是汽车稳定杆直接15~32后道工序是端部加热打扁,杆件是带环要把环理到杆件中间。可以发点你的作品请教下吗

网友:
3D相机+机器人,妥妥的!

网友(2020-07-21):
楼主有办法了没有?我这里是直径5MM 长度1米2的料,打算使用阶梯式上料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