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工作在0.3MPa保险么,会不会拖累速度?

楼主(2018-06-14):
我试过气缸在0.15MPa明显速度变慢(不带负载),这个压力比官方要求的最低压力要高,所以就有这样的担心在0.3MPa时(不带负载),会不会拖累速度?

网友:
气缸压力尽量不要接近厂家提出的最低压力,最好留一定的设计裕量,不要冒险。

网友:
还是考虑用到它合适的工作范围,0.3压力也不高的。

网友:
我们一般0.5-0.6MPa

网友:
同等条件下会比高气压的要慢。0.3MPA的气压怎么来的,一般空压机都能到0.7MPa,如果是供求问题,要么让厂家满足0.4~0.7MPa要求,要么自己配个气泵或者增压泵。

网友:
气压降低  力会变小

网友:
气压越小 速度越慢啊  看装配 调试的时候 高气压的时候 啪一下就到位了  调到低气压 就是个慢动作

网友:
节省能源,降低噪音,可以。不拖累速度,假如变慢,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
楼主,你先看看你的电磁阀最低压强是多少。

我有一次就是用电磁阀上的手动按钮测试,调整减压阀和节流阀,设置好动作速度。

结果电磁阀通电不动作,一看他的最低要求0.2Mpa。

后来只能把减压阀调高一点,节流阀开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