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零件的机械加工

楼主(2018-06-14):
大家好,问一下这个零件应该用什么加工方便比较好,加工的单价大概是多少?加工单价分少量20几个和批量5000个/月,,,谢谢。。。

网友:
我刚好做过一样的,只是尺寸小点,就做了几个应该是棒料车的,收了我十几块一个……

网友(点评):
差不多啊,这种材料本身就30多一公斤了,再加上人工等成本,一个也就赚你5块钱而已

网友:
20个左右也就十块左右吧,甚至更便宜,材料除外,5000个的话,价格至少减半,这是工钱

网友A:
批量大的话 加工费3块左右就应该能下来 20个的话 就得10块左右了 车床干呗 数控车 如果一直都是大批量 看看是否可以通过注塑避免一些材料上的浪费 整体来说 加工上没什么太大的费用

补充内容 (2018-6-15 12:37):
我说的是加工费,材料费另算

网友(点评):
3块不挣啥钱了,大批量还行,要知道材料贵啊,还有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大的话 加工费3块左右就应该能下来 20个的话 就得10块左右了 车床干呗 数控车 如果一直都是大批量 看看 ...

大神我问一下,这个用数控车床的话,夹具夹上之后会不会夹扁了,因为太薄了。而且价格会不会出现变形?最后精度能不能保证?顺便问一下你在哪里?

网友B:
树脂的东西这个精度机床做不出来吧,注塑估计还有可能。

网友C:
感觉又薄,面又大,精度也挺高,不好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树脂的东西这个精度机床做不出来吧,注塑估计还有可能。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是客户的要求,但感觉不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又薄,面又大,精度也挺高,不好加工吧

确实不好加工,感觉这不是加工单价的问题,是很难实现。。

网友D:
20几件,车加工,材料3元,车6元,至于报多少价格给你,看加工厂是否送货、离你多远、快递还是亲自送、工厂要不要去买材料等等,收300元算低的了。如果5000件,可以开模,注塑一件2到3元内,模具费大概5千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几件,车加工,材料3元,车6元,至于报多少价格给你,看加工厂是否送货、离你多远、快递还是亲自送、工厂 ...

你好请问一下注塑的话能达到这个精度吗?对树脂这个材料你熟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问一下,这个用数控车床的话,夹具夹上之后会不会夹扁了,因为太薄了。而且价格会不会出现变形?最 ...

得干内孔之后穿芯轴加工外圆 要不然肯定会变形 而且得小刀干 避免过热变形 必要时候可以自然时效 得看材料的具体性能了 加工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E:
这是铸造件开个模具吧,量少开个3D 打印模具,量大的话开个注塑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铸造件开个模具吧,量少开个3D 打印模具,量大的话开个注塑模具

大哥,我不知道你说的铸造是哪种类型的,铸造的话一般精度都很粗的吗不是?3D打印的模具我是知道但不知道具体详细的,您能说一下吗?

网友:
树脂的东西这个精度机床做不出来

网友F:
张口就报价单都是些什么人啊?能做出来吗?操!这是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张口就报价单都是些什么人啊?能做出来吗?操!这是树脂,!!

所以说,现在的很多老板就是垃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以说,现在的很多老板就是垃圾,

那些鸟人都是一个德行!随便报价先把订单接下来,做不出来或者成本高了没利润再扔回给客户!那客户怎么办?市场就是让那种鸟人搞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些鸟人都是一个德行!随便报价先把订单接下来,做不出来或者成本高了没利润再扔回给客户!那客户怎么办 ...

说的很对,很有感触。关键有时候就是设计的人不懂工艺,领导不知道难度,我说了这个是树脂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精度,管理层还对我一脸不屑,然后说:“先报了再说”。脑袋一拍价格就出来了。

网友G:
这个材料还是比较硬的,就是类似电器里用的电木板,车床加工应该没问题,但是这个零件精度高,车床加工必须一次成型,效率很低,量很大的话,可以考虑开模铸。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材料还是比较硬的,就是类似电器里用的电木板,车床加工应该没问题,但是这个零件精度高,车床加工必须 ...

你好,,请问你了解这个材料吗?这个材料好像用刀具加工以后会起毛刺,所以精度就谈不上。。还有精度高的话为什么要一次性加工好?不是精度高的话分粗加工和精加工两种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对,很有感触。关键有时候就是设计的人不懂工艺,领导不知道难度,我说了这个是树脂不可能达到那么 ...

兄弟!有高精密的东西找我们吧!我们有瑞士阿奇,还有沙迪克,火花机有牧野的!低端的,粗的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有高精密的东西找我们吧!我们有瑞士阿奇,还有沙迪克,火花机有牧野的!低端的,粗的就算了!

好的,,瑞士阿奇,沙迪克这两个是什么我还不知道,,待会儿网上搜搜,,你们厂在哪里啊?

网友H:
看批量5000/月,应该可以开铸模,精度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批量5000/月,应该可以开铸模,精度不是问题。

铸模能达到这种精度!!,,学习了。。

网友I:
树脂材料应该考虑注塑的,加工出模具,如果是量小的话,模具费一般由采购方出资,单价会比较高,如果大批量,就没多少钱的,具体最好咨询一下,专业做橡胶件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树脂材料应该考虑注塑的,加工出模具,如果是量小的话,模具费一般由采购方出资,单价会比较高,如果大批量 ...

ok,,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