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各种联轴器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8-06-14):
请问各位师傅非标自动化中常用到的沟槽式联轴器,梅花式联轴器,膜片式联轴器,波纹管联轴器分别有什么优缺点。小弟在此谢过大家!

网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506/16/12109864_468522197.shtml
联轴器的种类和特性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506/16/12109864_468521964.shtml
联轴器的选择

网友:
这是最基本、最常用的元件,最好把《机械设计手册》里关于联轴器的这一章节,多看几遍,包括联轴器的分类和选型多琢磨琢磨,自己把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应用场合总结出来,然后遇到实际的应用,再对照你自己的总结,这样就彻底掌握了联轴器的应用。
别人总结的是被人的学习心得,你不见得能理解和掌握。

网友A:
随便网上查一查哪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网上查一查哪都有!

查不到。。。查得到我就不用来发帖了

网友B:
对于那啥来说,理由总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不到。。。查得到我就不用来发帖了

米思米上面總結的就很清楚,一般有哪些種,各有上面特點,不同的場合怎麼去選型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那啥来说,理由总是有的

百度上说的沟槽式联轴器,膜片式联轴器,波纹管联轴器都是零背隙,高扭矩和补偿角度,径向轴向的,至于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什么情况下该用哪个我查了很久资料还是没能弄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那啥来说,理由总是有的

还有以我的理解弹性联轴器是能用在伺服电机上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