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阳极氧化厚度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8-06-14):
小弟求助(如题),没有接触过这方面,请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还要看功能作用,装饰性的薄些几个μ,功能性的厚些十几个μ,根据要求还可以再厚。

网友:
请教懂行的朋友。上次外协厂送过来一个加工好的零件,像是硬质阳极氧化,装配的时候用铁块敲了一下,铁的菱角居然变形,铝合金平面上居然一点凹痕都没有。请教一下,硬质阳极氧化,硬度一般能达到多少度。。。

网友:
一般就是1道左右

网友:
一般情况下铝材阳极氧化表面的氧化膜厚度在7um----15um,也就是0.007mm----0.015毫米之间.非特殊用途和需求很少超过12um

网友:
铝普通阳极氧化,膜厚7-12um,表面硬度HV100-220;硬质氧化15um以上,甚至50-70um,硬度可达HV500。
至于4楼说的用铁敲,铁变形,铝没有变形,这个不好说,因为铁用小小铁条,而铝是硬铝而大块,是有这个可能,但通常铝本身是比铁软的,硬质氧化也只是表面增加了硬度,主要是耐磨擦、抗蚀等表面防护。

楼主:
涨姿势了,谢谢各位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