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件与高光注塑的区别

楼主(2018-06-14):
电镀件与高光注塑件,怎样去区分。可以从外观去区分吗??有何对比???

网友A:
高光就像镜面一样会反光。
电镀的目的是在基材上镀上金属镀层,改变基材表面性质或尺寸,能增强金属的抗腐蚀性、增加硬度、防止磨耗、提高导电性、光滑性、耐热性和表面美观。

网友:
可以从外观区分,一般电镀件会用ABS,电镀表面是银白色,有金属质感(外观)。高光注塑件一般为黑色居多,ABS、PC、PS等等都可以做高光。

网友:
高光是指产品表面光洁度高,平滑细致,达到镜面反光效果
电镀是利用电解原理,使用一系列物理、化学方法,将各种五金与塑胶毛坯产品镀履上一层具有装饰、防护功能的亮丽金属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光就像镜面一样会反光。
电镀的目的是在基材上镀上金属镀层,改变基材表面性质或尺寸,能增强金属的抗腐 ...

谢谢,高光注塑的成型效果,是靠温差来控制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高光注塑的成型效果,是靠温差来控制的吗?

好像有一个什么覆膜工艺,哪位大侠给说道说道

网友(2022-04-18):
有模内覆膜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