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包胶件的动平衡如何保证动平衡

楼主(2018-06-14):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PC塑料转子,塑料中间全封闭包裹4块磁铁,并且塑料外壁非常薄,只有0.5mm,如何做组件的动平衡,或者如何保证最近的动平衡

网友A:
填胶泥,无人机用的无刷电机就是这样做动平衡的

网友B:
首先你得有动平衡仪
有了动平衡仪,就没问题了。仪器会告诉你在哪个角度钻个孔,再动平衡,多几次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有动平衡仪
有了动平衡仪,就没问题了。仪器会告诉你在哪个角度钻个孔,再动平衡,多几次就差不多 ...

0.5mm塑料外壁,对表面有要求,所以不能考虑加重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填胶泥,无人机用的无刷电机就是这样做动平衡的

这是加重的方法吗,我们对表面也有要求,应该不能用加重减重的方法

楼主:
转子表面粗糙度要求高,且壁薄,应该不能用直接加重减重的方法

网友:
转子不能加减重的话,那你只能在轴上想办法了,轴也没办法的话,那就在电机外面配做平衡轮呗。那要么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0.5mm塑料外壁,对表面有要求,所以不能考虑加重减重

不能加也不能减,你还好意思要求动平衡。。
你这不是摆明了把门都关上了,还要人不破坏门走进去,这不是扯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