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什么样的机构能够将图示薄钢带包覆在圆柱体上,具体如下图

楼主(2018-06-14):
如题,需要做一个小治具来实现将薄钢片包覆在一个圆柱体表面,具体零件尺寸见图,目前没有好的思路。
希望前辈们指点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个人觉得,直接采用包覆形式卷上去不论采用何种形式都有回弹,即使硬包上去焊上也是有很大的内应力。
可以采用卷筒的办法,先卷成形,开口不焊,安装的时候用工装把钢板筒开口撑开,然后把圆柱体插入,
再释放工装,利用钢板的弹性自回弹到预想位置。

网友:
也设计过,难!先巻焊,工装比工件小(0.5左右),再检出合格品,涨套在工件上。

网友:
也赞成先卷制,这方案回弹量控制不了

网友:
直接包覆是不成熟的,

网友(2018-07-28):
有一种焊管,其表面是包覆有一层不锈钢皮,称作复合管。不锈钢皮厚度只有零点几毫米,但管子的长度很长,我见过这种管子,仔细看能看见长度方向有一条接逢,但不明显,包裹设备没见过。

网友:
可参看c型铁芯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