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孩子,本科毕业生跪求各位大佬解决毕设问题

楼主(2018-06-14):
毕设做到6月,做的是纯弯曲微成形试验台的设计。基本完成了,老师在答辩还有十天的时候说设计思路不对。心态有些崩。

开始的想法是参照国外文献利用钢丝绳的拉伸使得转盘等角度转动,使得棒料纯弯曲。具体如图。

参照这个点子,我想把把棒料换成板料,做纯弯曲的回弹实验,并且让夹具的间距可以控制,算是一个创新点,板料使用如图夹具夹住。

然后今天老师说板料被夹具夹住的部分完全固定,中间可以弯曲的部分在弯曲的过程中是拉弯而不是纯弯曲。因此整个试验台完成的并不是纯弯曲实验,让我重新想点子,但是距离答辩已经只有十天了。因为是下班时间,微信联系的,所以讲的不详细。

现在我有一个想法想向各位大佬求教一下,可不可以把夹具就换成如上图棒料纯弯曲的限位的方法,而不是把板料夹死,让这个设计起死回生呢。或者说大家有没有一些更加合理的方法能让这个纯弯曲能够完成,拜谢大家了!!!

棒料纯弯曲

棒料纯弯曲

板料纯弯曲

板料纯弯曲

网友A:
还真不是纯弯曲!纯弯曲是剪力等于零,而弯矩不等于零。你的方案中左边或者右边的两个轮子给杆件的力是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像剪刀剪切构件一样。

这个方案可以改下,把杆件的两段在系统外面固定,如图所示把箭头所指的约束去掉改为外部固定约束,钢丝绳拉动圆磙转动时,只有图示中间那两个往下压的力,而且力的方向相同。不知道这样改是否可以?

网友B:
时间太短来不及了,夹板换成可以自旋转的四对轮子。

网友(点评):
对,如要适应不同宽度的板料试验的话,可以把轮子改为四个有轴承的滚柱。

网友:
淘宝很多的

网友:
羡慕啊,我们那会做毕业设计纯属瞎做的,实体都没有

网友:
你四个夹住的圆柱是不是固定死的,每个中间加个轴承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剩的时间不多了,可以多跟导师探讨一下吧

网友:
板和棒不同,不能直接把滚轮变成滚柱,夹具不变,中心有滚柱下压,夹具限位好好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不是纯弯曲!纯弯曲是剪力等于零,而弯矩不等于零。你的方案中左边或者右边的两个轮子给杆件的力是大小 ...

感谢回复,下午把你的思路跟导师说一下看看能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太短来不及了,夹板换成可以自旋转的四对轮子。

对的对的,你这个想法清晰易懂,感谢大哥,我下午和我的导师交流一下。

网友:
楼主我帮你把帖子顶上去,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
纯弯曲的话,受力点不停地在变化吧,我觉得一端沿用现在的固定方案,另外一端采用可以活动的滚轮比较好

网友:
加油,月底基本要答辩了啊

网友:
一端不变,一端做活的,去淘宝找下算盘护栏,这样改动小一点,这样试验用用可以把=的,如果做厚一点的还是买多对轴承强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