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只能重新画图了吗

楼主(2018-06-15):
各位大神,帮帮忙,请教一下怎么把这个文件快速的转化成毫米单位,使他的标注什么的都是毫米的,难道只能重新画图了吗?关键是像这样的图纸还很多,一个个重新画的话,,,,

网友A:
如何将按英寸绘制的CAD图纸转为毫米单位?听语音
|浏览:6833|更新:2016-11-17 13:33|标签:AUTOCAD CAD
如何将按英寸绘制的CAD图纸转为毫米单位?1如何将按英寸绘制的CAD图纸转为毫米单位?2如何将按英寸绘制的CAD图纸转为毫米单位?3如何将按英寸绘制的CAD图纸转为毫米单位?4如何将按英寸绘制的CAD图纸转为毫米单位?5如何将按英寸绘制的CAD图纸转为毫米单位?6如何将按英寸绘制的CAD图纸转为毫米单位?7
分步阅读
在微信公众号上有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收到一张图纸,单位为英寸,请问有没有好的办法将其改为毫米,因为我所知道的方法只有,先输入UN,将单位改为毫米,再全选,统一缩放个倍数,请问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这个问题之前也遇到过,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的,是有人在插入外部参照时发现图形尺寸自动放大了一定倍数,导致图形不匹配了。

工具/原料
AutoCAD,浩辰CAD
CAD单位的作用
1
英寸和毫米确实跟CAD的单位UNITS设置有关系,但在CAD中单位的设置对于单张图纸可以说没有意义,也就是说无法直接通过设置单位来转换图形的尺寸。我们可以试一下,如果我们绘制一个单位长度的线,无论单位设置为英寸还是毫米,测量出来都是1。我们开两张图,一张单位设置成毫米,一张图设置成英寸,在一张图中画一个单位长度的线,用复制(CTRL+C)和(CTRL+V)复制到另一张图中,我们会发现100毫米的直线复制到英寸为单位的图中,尺寸还是100,也就是100英寸,到是不会进行任何转换的。
如何将按英寸绘制的CAD图纸转为毫米单位?
2
      也就是可以说,CAD单张图纸是无单位的。在单位设置对话框中很明确地说明了CAD中单位的作用,如下图所示。
如何将按英寸绘制的CAD图纸转为毫米单位?
3
      所谓插入时的缩放单位,也就是说只有这张图在被作为图块或外部参照插入到其他图纸中时,这个单位才会起作用,而且会根据两张图纸的单位关系进行转换。
END
图纸单位转换的方法
1
要解决问题其实很简单,假设图纸是按英寸绘制的,缩放单位已经设置成了英寸,如下图所示。
如何将按英寸绘制的CAD图纸转为毫米单位?
2
需要开一张空图,将缩放单位设置为毫米,如下图所示。
如何将按英寸绘制的CAD图纸转为毫米单位?
3
输入I命令插入图块,浏览到要转换的图纸,将图纸作为图块插入进来
如何将按英寸绘制的CAD图纸转为毫米单位?
4
假设我们知道某张图纸是用英寸绘制的,但这张图纸并没有设置缩放单位,也就是缩放单位的设置是无单位,我们可以开一张新图,也不用设置单位,我们只需在选项(OP)对话框的“用户系统配置”选项卡中设置插入比例,而不需要修改原图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如何将按英寸绘制的CAD图纸转为毫米单位?
5
做好这样的设置后,插入任何无单位的图纸都会进行这样转换。       这是目前想到的图纸单位转换的两种方式,不知道其他朋友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以上技巧适用于AUTOCAD及浩辰CAD等类似的软件。
END
无单位设置的图纸转换方法
1
假设我们知道某张图纸是用英寸绘制的,但这张图纸并没有设置缩放单位,也就是缩放单位的设置是无单位,我们可以开一张新图,也不用设置单位,我们只需在选项(OP)对话框的“用户系统配置”选项卡中设置插入比例,而不需要修改原图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如何将按英寸绘制的CAD图纸转为毫米单位?
2
做好这样的设置后,插入任何无单位的图纸都会进行这样转换。       这是目前想到的图纸单位转换的两种方式,不知道其他朋友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14654138365960bfcfc4cf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将按英寸绘制的CAD图纸转为毫米单位?听语音
|浏览:6833|更新:2016-11-17 13:33|标签:AUTOCAD CAD  ...

感谢你回答,你的说法就是建成块,在放大,图纸就是1:1了,但是我要的是像把里面的标注什么的都改成mm的啊,,这样建成块以后标注怎么改呢?

网友:
虽然没试过,但是肯定是有办法的,三维软件里直接换算单位就可以,二维可能和你画图的模板有关系,应该是可以改的,最坏的打算就是更改比例后重新标注

网友B:
sc变成实际尺寸,
然后改标注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变成实际尺寸,
然后改标注样式。

嗯,,谢谢你,,目前我也在这样改,,但是这个标注又不是一般的少,,几百份图纸呢?在苦力中。。。

网友(2018-08-09):
还真的是要重新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