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控制气缸的行程、速度和夹紧力?

楼主(2018-06-15):
现有我做的一个小东西上面需要两个气缸
一个气缸要求0.56秒一个来回,行程140mm
一个气缸要求0.56秒一个来回。行程70mm,(但是这个气缸加紧的东西直径不一样,最大的直径60mm,最小的直径30mm,夹得粗的东西行程就短了,夹细的东西行程就长了,怎样让他实现0.56秒的时间完成不同大小的加紧盒松开呢)
缸径都不需要带大,40的就可以。 这两个气缸要求必须同步,就是同时顶到头,应为这两个动作是有关联的。

之前一直没用过气缸,可能这个问题有点低级,但是还是请大侠们请教一下。
要实现如上这些,都需要用到什么东西?

网友:
如果两个工件并排   用一个气缸 实现同步  两个气缸的话 连在一起     F= P * A - f    F:气缸出力     A:横截面   P:使用压力   f:摩擦力    注意单位换算      气压一般不稳定 考虑  浮动量

网友(点评):
不是并排的,离得比较远,而且一个方向是垂直的,一个是水平的,

网友A:
先说一下我没有实际用气缸去设计过东西,但是之前跟着公司的人调试过,气缸的的进气出气都是有阀门的,可以调节进出气的阀门控制进出气的量,达到调节气缸动作快慢的效果,你想要两个行程不一样的气缸相同时间运行不同行程,需要手动调节那个阀门,一个速度快一个慢,调节到合适的值为止吧。不知道是不是有大神知道更加精确方便点的做法。

网友(点评):
手动调啊,这么短时间内不好控制吧,运行时间长了误差大了之后,动作都乱了吧

网友:
设计思路错了,要熟悉各种执行元件的特性再相应设计机构,不要先想当然出个方案再找执行元件

网友(点评):
最开始用的是电机加连杆的方式,但是体积大,后来空间也有限,现在考虑的是能不能用气缸代替。对气缸确实不懂,所以我才问需要哪些配件,我再改机构

网友(点评):
你不要相信回贴里任何说气缸可以通过阀控实现同步的,能精确调节气缸速度的阀比你的设备都贵,你不玩气动,不会了解这些

网友(点评):
大厂流水线上面用的那么多动作都是用啥来控制的啊,那么多次动作都那么准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你说的,尤其那些说可以通过阀控制实现的简直牛逼,2气缸行程不一样,外加时间定位要这么精准,谁要是实现了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点评):
流水线上的气缸也叫准,少年,你还不知道“准”的准确定义,多思考,不要光相信眼睛

网友(点评):
之前很少用气缸,网上经常看到高达上的工厂自动化流水线,那么多快速的重复动作看得晕,以为气缸可以通过什么东西精准控制。主要是这种设备我是添加一个工序,必须和前面工序正好接上。

网友:
表达能力差,错别字太多。凭初中物理常识或者说生活常识都不会问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接受批评,但是我还是希望您能帮我解决问题,而不是在这里冷嘲热讽。

网友B:
两个气路回路里分别通过节流阀进行气压调节,计算得到施加在活塞杆上的力,调节气压,达到同步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下我没有实际用气缸去设计过东西,但是之前跟着公司的人调试过,气缸的的进气出气都是有阀门的,可以 ...

一般都是手动调的,调好好锁紧就好了

网友:
  两个气缸完全同步的可能性为零。即使同样缸径的气缸,里面的摩擦力也不一样,管路的长短,气压的变动,电磁阀响应的时间差异等都会影响气缸的速度。

网友(点评):
流水线上面的那么多气动控制,他们是用什么来控制相互的协调的啊

网友:
1. 通过气路控制实现稳定同步,几乎不可能,即使短时间调同步了,随着长时间使用也就不同步了;
2. 140mm的往复运动,要在0.56秒内实现,能实现?

网友(点评):
我查资料气缸的速度是50-800mm/s,响应时间是50毫秒,理论上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上电缸或者气电混合缸......普通气缸同步的可能性几乎为0,气体可压缩性这个本质问题无法改变

网友(点评):
电缸速度不够,勉强够得压力就不够了,电气混合缸是什么样的?我怎么搜不到

网友:
这速度和行程,夹紧还是压紧,或是冲压撞击。流水线那么多气缸动作协调一致跟你这个不是一回事,那些气缸只要在既定的时间内完成动作那就达到控制的目的了,其他逻辑动作是电气的事,要么你本来想要的就是那种协调一致,只是描述有误

网友(点评):
我这个部门是整个设备其中的一个阶段,主要是夹紧之后再锯开,速度必须和前段工序一致,全段工序用的是普通的单相电机控制的,如果气缸用不了的话我就只能做联动了。

网友:
这么精准的控制只能伺服控制了,赞同楼上4楼说的:"你不要相信回贴里任何说气缸可以通过阀控实现同步的",首先要注意空气具有可压缩性,其次气缸在推送过程中自身内部活塞与缸壁间的摩擦力,以及活塞杆与活塞杆伸出端防尘圈的摩擦力这一干扰因素就会影响时间控制,摩擦力大点空气会被再次压缩导致伸出时间延迟,因为这个摩擦力还不小,可以无气状态下用手拿活塞杆试下能感觉出来。气体的可压缩性导致缸体内到底需要进入多少体积的空气后才开始推动活塞克服摩擦力开始伸出你根本很难统计与控制,空气密度还容易受温度影响,冬天夏天完全不一样。反正用气缸实现精密时间控制的没遇到过,也可能我见识少,功能要求或定位要求可以实现,时间精准要求不太可行。这还只是单个气缸的情况,你这边是两个不同行程的气缸同时还要求同步,另外夹紧的物件直径还不一样,还另+要时间精准控制,气缸就别想了个人认为!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看来气缸+节流阀确实不行。我考虑别的方法吧

网友C:
楼主,以我的经验,你要两个气缸的动作完全同步、没有时间差是做不到的,但是你要让两个气缸在规定的时间内都刚好实现夹紧和松开这个倒可以实现。除了电磁阀外,调节压力的调压阀和调节流量的节流的阀这两种元件少不了,是要用到的。不过0.56秒这个时间那就有待考验,我是从气缸厂里出来的,反正都是画图出身,也不瞒你说,资料上写的气缸反应速度,电磁阀的反应速度都是在空载下测试得的结果,而且都是新的产品。带动负载那就不一样了。

网友(点评):
主要是因为这两个气缸必须和前面的工序接上,前面的工序使用电机-链条-曲柄带的,后来考虑的不行,就算这两个气缸达到了再0.56秒同步,但是前面工序的电机转速也不会一直不变,苦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以我的经验,你要两个气缸的动作完全同步、没有时间差是做不到的,但是你要让两个气缸在规定的时间内 ...

楼主,你是不是夹紧工件之后锯开,然后松开工件呀,如果只是这样不难哦,前面工序的快慢可以装感应器来感应啊

网友:
考虑用纯机械方式,放弃气缸的方案吧。用凸轮控制压杆的动作比较容易实现同步,怕压力不好控制可使用弹簧力等。

网友:
气缸的进气量决定了气缸的工作速度,也就是说单位时间内进气量越大,气缸运动速度就越快,这个直接用节流阀就可以控制。至于夹力,这个就更加容易了,气缸输出的力和行程无关(同样的气压,走50mm 和走100mm输出力是一样的),直接和气压大小有直接的关系,气压越大,输出力就越大。两个气缸行程不一样的话,更换一次产品,需要调节一下两个气缸的速度即可

网友:
气缸不能做到你的要求,用机械模式吧。

网友:
因为动力源是压缩空气,所以:
1、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同步,
2、运行时间不能精确计算。

网友:
就算是液压也不行吧,气压液压传动本身精度就不高?

网友:
现在有电推杆,用电的好控制,不过同步有点难、

网友:
楼主可以使用气控比例阀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上位机设置好延时,比如你说的0.56秒,然后气缸气阀调开,再配合磁性开关,在这时间内到达,如果没到位磁性开关起作用,就可以提示报警,一般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SMC官方手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个气路回路里分别通过节流阀进行气压调节,计算得到施加在活塞杆上的力,调节气压,达到同步的目的

z这种方式一定行不通,影响气缸同步的因素太多,通过调节气压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而且,这种方式调节气压,也不稳定

网友:
看样子楼主是设计成了两气缸必须在0.56s内同时到位,气体这东西不好控制,最好还是从工艺上看看有什么新的方案,

网友:
不建议这么做,气体是可压缩的,再加上气压波动,很难达到稳定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z这种方式一定行不通,影响气缸同步的因素太多,通过调节气压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而且,这种方式调节气压 ...

使用了气缸的话,只有这样操作,不然就是整体方案修正,换掉气缸

网友(点评):
操作是这么个操作,调到肉眼觉得大致同步的确是可以调的,但精准时间控制就别想了~

网友:
时间太小,气缸应该不行,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
油缸精确度高点,可以实现同步,杆腔里油液一样就可以,就是系统复杂。

网友:
首先,0.56s一个动作,高速气缸可以达到。
其次,在这样的速度下,想精确控制气缸的行程,你就不用想了。气缸没这个功能。
再次,想两个气缸完全同步,这个你也不用想了。
再再次,夹紧力倒是可以通过高低压切换实现。
最后,老老实实采用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