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塑胶件能否镀聚四氟乙烯(PTFE)

楼主(2018-06-15):
各位大神,遇到一个问题,设备上有一组塑料件,相互间摩擦力太大。目前方案有两个:①改结构;②想法减少摩擦力。

改结构改动量比较大,因此,领导要求先从减小摩擦力这个方向去优化。我现在想的 是在ABS塑胶件镀层PTFE.

我的问题是,ABS塑胶件能否镀聚四氟乙烯(PTFE)?

网友:
如果小零件,能否直接换成聚四氟乙烯,对工艺不了解,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A:
可否直接 用PO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直接 用POM试试

这材料没用过,百度了下,pom受热是不是会有异味?

网友:
相当于是二次注塑吗,要看两都的熔点了,被镶的熔点应该要高点

网友:
估计不行,两者熔点差的多了点。想想机械连接吧,比如开个浅一点的燕尾槽互插,或者在零件上开一些孔,栽聚四氟棒。

网友:
以ABS那个HDT程度,估计是不行。
没看到你结构,滑动摩擦的话,建议你其中一个面加筋,或者镶两条特氟龙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