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辊和减速电机不需要联轴器连接么?

楼主(2018-06-15):
上图中旋转辊和减速电机不需要联轴器连接么?各位朋友谁设计过类似的结构,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靠摩擦传动

网友:
也许时用的一根轴

网友A:
减速机有空心轴式的,旋转辊的轴插入到减速机内

网友:
是空心轴电机,旋转辊轴直接插入空心轴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有空心轴式的,旋转辊的轴插入到减速机内

没准刚好是反的,轴这端是实心的,那个联接的轴做了个孔和键,直接插入式。。不过这同心度,就只能垫中心高来调合了。

网友:
轴承座会不会有调心功能/

网友C:
如果不用联轴器,最好是法兰安装,

图中这种装配也不是不可以

两级摆线减速,输出转速几十转,

中心高加工精准点,问题也不大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干嘛的,粗看下感觉就式 旋转辊安装在一根带键销的通轴上啊,照片再往左偏点拍个看看,是不是两圆盘面中间有根轴,要么直接在两圆盘面上圆周打上一定数量的孔,塞上销轴,在端面盖上闷盖不让销子往外跑

网友:
电机、旋转辊同轴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准刚好是反的,轴这端是实心的,那个联接的轴做了个孔和键,直接插入式。。不过这同心度,就只能垫中心 ...

也有可能的

网友:
也许电机接轴(加长轴),同用一根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准刚好是反的,轴这端是实心的,那个联接的轴做了个孔和键,直接插入式。。不过这同心度,就只能垫中心 ...

这个减速机应该是摆线针轮的,貌似这类减速机没有空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用联轴器,最好是法兰安装,

图中这种装配也不是不可以

关键是没有联轴器怎么连接的呢?    莫非是电机轴直接插入传动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