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设计树不见了

楼主(2018-06-15):
大神,求助,在线等,急急急!!!

各位坛友,大哥,如图所示,昨天设计好的零件,今天打开就像图01所示,设计树不见了,零件也没有了,但是零件以快速查看的形式打开,还是存在的。求助如何能把该零件还原啊!!

昨天一天的辛劳,不然又要重新来过了,求大神们帮忙!!

因为该设备比较大,所以通常我都是以轻化形式打开总图的,今天轻化打开是没问题的,可是单独打开该零件就出问题了。

网友A:
要我说,与其浪费时间等待答案,不如暂时用edrawing打开文件,去测量尺寸,重做吧。

网友B:
为啥要轻量化,电脑不行吗?我一般尽量保持原样。另外你第一个图显示只读,属于不可更改状态,跟这个有关系么?或者 全部整个文件复制下重新打开看下,没遇到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我说,与其浪费时间等待答案,不如暂时用edrawing打开文件,去测量尺寸,重做吧。

不得已,已经重新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轻量化,电脑不行吗?我一般尽量保持原样。另外你第一个图显示只读,属于不可更改状态,跟这个有关系 ...

整个设备装配体太大了,不轻化会很卡,电脑配置很好了,公司电脑都是每个人一个工作站,主要是设备太大了。已经重新设计了。。。。累死宝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原看看

没办法已经重新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