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曲柄摇杆机构的旋转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8-06-15):
有一个项目要自己做一套XYR旋转平台,是配合视觉校准位置的,视觉就安装在XYR平台上方,拍照后通过XYR校准产品位置,产品为一张塑料板,放在平台上真空吸附住。R轴采用曲柄摇杆机构,这样制造成本低廉,空间结构紧凑,很适合当前这个项目,就是不知道这样的旋转精度能达到多少?有没有大神用过这种结构呢?图片如下

网友:
转动盘的角速度与摆动角度呈函数关系不是线性,你要是会算,旋转精度就与制造、装配、电机精度有关

网友(点评):
大侠你之前用过这种结构吗

网友:
这种精度不会太高,要看机构本身的制造精度、装配精度以及载荷、相应速度的大小。

网友:
机构非线性控制起来很麻烦,没有专门搞这个的不建议

网友:
机械精度可以通过加工保证,基本上可以推算出来。电机精度可以用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这个要看你的圆盘直径,角度误差既可以算出来。 建议用绝对式编码器。

任何精度是相对的,你需求精度是多少,在仔细推算。就可以匹配。

网友:
这种结构没什么精度可言,根本达不到xy轴同级别的精度,影响运动精度的因素太多,难以达到理想效果。1,拨销与槽有间隙,一般0.02mm以上。2.传动比不是恒定值,需要特定程序换算,实际角度,往往实际传动比与理论有差别,导致不准确。电机的中心距,销的偏心距,都存在误差,导致传动比的出入,大大降低精度。3调试过程中的起始角度难以确定,起始角度需要感应器去定位,这本身很有误差,而且是无法估算的,起始角度不同,导致换算过程中有误差了,每个位置传动比不一样的,换算自然是错的,本来想走1度,可能结果走了1.1度了。

网友:
直接同步带不好了

网友(点评):
同感,一根同步带多省事,还顺带减速

网友(点评):
同步带还要加上一个轮子的高度,而且同步带也会有间隙把?

网友:
精度主要取决于你的硬件精度和外购件品质,关键是可能坑了编程的兄弟

网友:
理论思路还可以,实际精度就有出入了,跟零件尺寸精度与装配精度有关了,而且整体尺寸越大,精度越低,两圆盘中心距越近精度越低

网友:
R轴如果精度要求较高,建议直接设计一个电动转台,你这种曲柄摇杆机构对零部件精度要求较高,否则很难运动单位,而且你现在的零件设计壁太薄弱了,转几下就变形,越用精度越差。

网友(点评):
只是讨论原理精度,薄可以加强的

网友:
这个精度要想做高的话转台需要一个绝对式编码器,然后计算你这个位置传动比最大处的电机定位精度加上编码器精度加上加工精度吧

网友:
果断放弃吧

网友(点评):
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
这种结果还是早早放弃比较好,用蜗杆和涡轮呢!是不能好一点,要是受力不大的情况下还是直接电机加编码器比较好

网友:
这结构如前面各位讨论的,你放弃吧。用同步带,或者齿轮都可以实现啊。

网友:
你这个精度必须要稳定的,这样你才能控制及调节。

网友:
步进电机得了

网友:
直接用转台吧,你这个加工精度不到位调不出来,而且变成不好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