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明细表,零件太多,如何将多余的明细表放到另外的一张图纸上

楼主(2018-06-15):
今天出明细表的时候,才发现零件太多,一张图放不完明细表,又不知道怎么弄到另外的图纸上,本以为分割后复制到另外的图纸上的,操作后才发现,这样行不通,请问各位前辈没有没有办法或者思路牙

网友:
零件明细胞放在不同的图纸上?

网友:
只听过可以切割零件表,没听过放另一张纸

网友:
分多个部件出图

减少同一张图纸上零件的数量

网友:
要么改成就A0图纸啊,这样明细栏可以切割成好几栏放在标题栏左边了,空间应该就够了

网友:
按部件出明细栏

网友:
把图放出在图纸外面,单独出

网友:
装配图里面分部件装成子装配,然后零件明细表选择到顶层,这样会少很多,只会包含子装配和没最低一级的零件,子装配里再继续出材料明细表,这才是正常的吧,你可以考虑下,实际中不可能一个复杂的装配体用一个图纸表达,都是一层一层的

网友:
明细单独一张图纸。sw工程图左下角点击增加图纸。在这个图纸放明细表。这样一个三维关联两张图纸。一张是各视图,一张是明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