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枪批头夹持器

楼主(2018-06-15):
请教大家有没有用过螺丝枪批头夹持器的,现按图中方式螺丝枪空转晃动很大,螺丝枪3/8的四方输出头尺寸9.52,市场批头夹持器3/8一般9.7,会有间隙再连批头造成晃动很大,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改为刚性夹持不就不晃了么?

网友:
这个工具本来就晃动,弹簧机构可以保证不会脱落,你这晃动确实有点大,可以塞矽钢片。如果觉得晃动大,不好用。那就直接用电钻夹持。

网友:
四方头中间应该是有一个可以压下弹起的滚珠,间隙也是通过滚珠来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