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齿条的零件图该怎么表达

楼主(2018-06-15):
请问支持齿条的零件图该怎么表达

网友:
什么叫支持齿条的零件图,与齿条配合的齿轮就按齿轮标准画啊?

网友:
直齿?直接选型规格后,按标准工程图出图。然后齿轮出图的时候再添加齿轮参数表。非标不讲究,标准图纸格式参照国标。

网友(点评):
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