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抗弯截面系数如何计算

楼主(2018-06-15):
各位给看看,这样的抗弯截面系数是不是按200X200X(300-2X50)/6计算?

网友:
抗弯截面系数的计算公式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A:
截面系数是用于描述零件截面形状对零件受力,受弯矩,受扭矩等影响的物理量。
看清楚了,零件截面形状,你拿个局部的截面说事,太搞笑了吧

网友:
原题的要求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面系数是用于描述零件截面形状对零件受力,受弯矩,受扭矩等影响的物理量。
看清楚了,零件截面形状,你 ...

这就是块板,上面开了两个通孔穿螺栓。沿螺栓轴线剖切得到上面的截面。
这样的抗弯截面系数是否是按照此公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