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变位齿轮问题

楼主(2018-06-15):
模数是1.5, 齿数是10,齿顶高是17.5, 变位系数是多少? 如何计算的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的 用点心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
有实物?最好按照标准来测量一下

网友:
齿顶高是17.5???

网友:
我估计你那个17.5是齿顶圆直径。不是齿顶高。

网友:
模数是1.5, 齿数是10,齿顶高是17.5
你确定数据没有搞错?
全齿高是2.25m(3mm多点),标准分度圆半径才15mm啊
齿数10,如果用标准刀具加工,最后的形状是什么样?给张照片看看

网友:
常规计算 看手册去吧

网友A:
齿轮齿数Z=10,Z<Zmin=17,

所以,避免齿轮被根切的最小变位系数为x(min)≥ha*x(Zmin-Z)/Zmin=1x(17-10)/17=0.412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回答 ,那个是齿顶圆直径17.5,不是齿顶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数Z=10,Z

网友(点评):
测公法线长度:Wk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