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牙螺纹和细牙螺纹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8-06-15):
粗牙:
不需要标注螺距,如M8 、M12-6H、M16-7h 等,主要做联结螺纹使用,与细牙螺纹比,因螺距大,螺纹升角也大,自锁性就差,一般多与弹簧垫圈配合使用:螺距大,牙型也深,对本体件的强度降低也大。优点是拆装方便,与之配套的标准件齐全,容易互换。

细牙:
必须标注螺距,以示与粗牙螺纹的区别,特点和粗牙正好相反,是为了补充粗牙螺纹满足不了的特殊使用要求而规定的,细牙螺纹也有螺距系列,主要用在液压系统的公制管件,机械传动件,强度不足的薄壁件,受空间限制的机内件及自锁性要求较高的轴上等。

粗的强度高,细的密封好。相同级别保证载荷相差不大(细牙的略高),做紧固用时,两者的预紧载荷接近。在不采取防松措施时细牙螺纹的防松效果比粗牙的好一些,一般用于薄壁零件和对防振要求比较高的零件。

做调节用时,细牙螺纹更具有优点。细牙螺纹的缺点:不适合在组织过分粗大、强度差的材料上应用,拧紧力偏大时,容易滑丝。
细牙螺纹与粗牙螺纹螺丝在用途上都是做紧固用,细牙螺丝一般用来锁薄壁零件和对防振要求比较高的零件。细牙螺纹的自锁性能好,因此抗振动防松的能力强,但由于螺纹牙深度浅,承受更大的拉力的能力比粗牙螺纹差。细牙螺纹的强度比标准螺纹(粗牙)的强度低,标准螺纹实际上是采取等强度原则,即标准螺母厚度尺寸所具有的强度,与螺杆的强度是同等的,从强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设计是最合理的。

所以标准螺纹使用的最广泛。但是它也有缺点,就是自锁性相对细牙螺纹要差些,所以在振动剧烈的地方都要加装弹簧垫圈或是其它自锁装置。细牙螺纹一般不用于大的受力工作,它主要是用于定位、调整、固定等等用途。它的特点是螺母的外径尺寸可以相对标准螺纹小很多,特别适合薄壁的筒形零件,如各种光学仪器中广泛使用细牙螺纹。另外单头细牙螺纹的自锁性很好,用于精确调整可以控制的游刃有余,类似千分尺的计量仪器中使用的很多。细牙螺纹的缺点是螺纹容易碰坏,影响安装和拆卸,稍有尺寸误差就可能导致安装时乱扣使得螺杆与螺母同时损坏。

1、粗牙螺纹的应用场合
粗牙螺纹系列(M/UNC/UNRC)一般用于螺纹紧固件的大批量的生产,如螺栓、螺钉、螺母等。在要求快速装配或拆卸及某些易产生锈蚀、损伤的野蛮作业场合具有独特优越性。但其自锁性不如细牙及超细牙螺纹。

2、细牙螺纹的应用场合
细牙螺纹系列(MF/UNF/UNRF)通常用于要求紧固件强度较高的场合。由于细牙螺纹比粗牙螺纹的牙浅且螺纹小径大,因此,比之同公称规格的粗牙螺纹,其螺纹强度更高。此外,细牙螺纹可用于微调场合。

3、超细牙螺纹的应用场合
超细牙螺纹系列(UNEF/UNREF)特别适用于要求微调的场合,如调节螺钉等。

网友:
细牙不一定比粗牙承受拉力差,粗牙深,削弱多,力臂长,认为粗牙一定比细牙强是想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