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点胶阀如何在停止状态下不滴胶漏胶

楼主(2018-06-15):
大家好,这种螺杆点胶阀如何做到在,的停止状态下不滴胶漏胶呢?

网友:
内部是否有一个传动机构或者机关?当出胶的针头点在粘结面时,点胶阀内部的开关合上,控制点胶阀内部出胶机构转动让胶水流出。具体细节说不好,但是从你描述的情况瞎猜的,感觉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A:
刚才在了解点胶阀的时候搜到的一些资料
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另外之前有接触气压式点胶阀
点完胶后,针头会有点挂胶
处理方法就是回吸

1. 胶阀滴漏  此种情形经常发生予胶阀关毕以后.  95%的此种情形是因为使用的针头口径太小所致.  太小的针头会影响液体的流动造成背压, 结果导致胶阀关毕后不久形成滴漏的现象. 过小的针头也会影响胶阀开始使用时的排气泡动作.可以调节压力桶气压,不要过高,能驱动胶水即可,点胶阀能微调,就尽量调小(减少点胶阀反应时间快),或者更换较大的针头即可解决这种问题.  锥形斜式针头产生的背压最少, 液体流动最顺畅.  液体内空气在胶阀关毕后会产生滴漏现象, 最好是预先排除液体内空气, 或改用不容易含气泡的胶.或先将胶离心脱泡后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在了解点胶阀的时候搜到的一些资料
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另外之前有接触气压式点胶阀

谢谢!您描述的都是市场上常用的气压式出胶方式,这方面相对比较简单;
目前出胶方式有
a.气压式出胶(胶罐储胶加压,胶阀做开胶与关于,胶阀有顶针式,回吸式,顶杆式);
b.喷射阀(体积出胶方式,不受气压影响,高速冲针撞机打出一个小点构成线,主要用在精密点胶,)
c.螺杆胶阀(体积出胶方式,不受气压影响,靠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来驱动螺杆旋转挤出很细的胶水,出胶比较均匀,但内部开关原理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