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摇头机构

楼主(2018-06-15):
请教,如图所示,用什么机构可以实现件1绕着件2左右,前后摇动

网友:
旋转平台

楼主:
是摆动,前后左右,有角度的摆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摆动,前后左右,有角度的摆动

我明白

网友A:
角度多大,2会不会移走的,是否需要留出空间,精度要求

网友:
伸缩浮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多大,2会不会移走的,是否需要留出空间,精度要求

角度5到10度,2是固定的,1件绕2件可以前后左右摆动,精度暂不考虑,先实现这种机构

楼主:
您方便说的详细一些吗。或者贴张图看看

网友B:
可以参考敲钟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敲钟的图纸

好的,我参考学习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敲钟的图纸

找了半天没找到敲钟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