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扩口

楼主(2018-06-15):
各位大神,求助啊,
现有外径20mm壁厚2mm的304钢管,将一端采用锥形模据扩口,扩口夹角60度,扩口最终尺寸为50mm的直径。
求个公式就好,谢谢啦

楼主:
附图是加工成型的成品图,求大神

楼主:
忘记说了,需要求出来施加到锥形模具的推力

网友A:
限制推进的距离可能比控制推力要容易一些。

网友B:
20壁厚2扩大到50有点大。

网友C:
扩管会裂开吧,缩管可以

网友:
2.5D基本做不到,这一般是钢管厂内部质量控制的标准,但实际批量不一定能到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制推进的距离可能比控制推力要容易一些。

距离和力都要有的吧,不然怎么知道需要配置多大的液压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壁厚2扩大到50有点大。

这个做过测试了,速度适当的话,裂开的情况基本不会发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扩管会裂开吧,缩管可以

裂开的肯定有,但,裂开的废品率不足1%

网友D:
主要是控制速度和行程,力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控制速度和行程,力不重要。

那液压缸应该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