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扎带自动上料

楼主(2018-06-15):
扎带长度有12,24寸的,由于长度太长,振盘无法实现自动上料,有其他什么机构能实现自动上料吗。

网友:
手工排队吧,定向是问题。材料太软不好弄

网友:
我的看法是等到全仿智能机器人诞生,相当于人的那种,应该就好了!没有还是人工来搞吧

网友(点评):
why are u so pi?

网友:
市面上有扎带震动上料的机器,找找。

网友A:
振动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盘就可以了。

长度太长,24寸(609.5),12寸(304.8),这样振盘直径至少2米,不现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度太长,24寸(609.5),12寸(304.8),这样振盘直径至少2米,不现实。

哦。那只有人工摆了,或者模具出来的时候先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