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打印时加深虚线?

楼主(2018-06-16):
如图中间有个直径80铜套根本看不出来。现在画图用的虚线打印出来快看不到了,有什么方法加深或者换种打印出来更清晰的线型吗?

网友A:
线宽改下 然后线的颜色改成深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宽改下 然后线的颜色改成深色

线宽改多少好?你说的深色是在透明度调吗?

楼主:
找到方法了,打印样式表里选monochrome.ctb 打印出来的虚线很清晰

网友(点评):
这样打,还是没自己设置的好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到方法了,打印样式表里选monochrome.ctb 打印出来的虚线很清晰

我也感觉那虚线不舒服..怎么设置能说说吗?

网友:
sw我还是喜欢转成pdf再打印

网友:
自己设置一个自己用的打印样式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