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锥体如何展开呢?

楼主(2018-06-16):
我随意画了一个线,然后绕中轴转了一个锥体,上面开口1200 ,下面开口1(没有封闭)。但是如何展开呢,我转化不了钣金。选不了固定的边线或者面

网友A:
曲面应该不能转钣金吧,所以你转不了,你给个厚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面应该不能转钣金吧,所以你转不了,你给个厚度试试

我给厚度了,但是选择固定面或者边线的时候选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给厚度了,但是选择固定面或者边线的时候选不了~~~

好像是的,我试了下,也不行。。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百度SW锥体展开

有两种方式,扫描和放样,

低版本只能用放样钣金建模才能展开

网友(点评):
这个圆锥没封闭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2017的,曲面可以直接展开

网友:
这一类的展开放样
自动化展开放样出下料图

网友:
你用放样折弯绘制,然后展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