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装配体保存为焊接件

楼主(2018-06-16):
要把三个型材保存为一个焊接件,如何操作,百度一下组合功能,但是我这不能用的,有没有用过的指导一下。

网友A:
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不是用焊接工具建的那就保存成一个子装配体吧或另存为part格式(s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不是用焊接工具建的那就保存成一个子装配体吧或另存为part格式(sw)

保存为焊接件的目的是为了出图方便,以后更改尺寸也方便,直接出个焊接明细表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那为什么不用焊接工具做

楼主:
因为在装配体里做的,尺寸需要修改,觉得麻烦就没有。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
另存为多实体零件就变成焊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在装配体里做的,尺寸需要修改,觉得麻烦就没有。现在已经解决了

为何不直接用焊件画?

楼主:
不用焊接件的目的就是想试试别的方法。以前好像见人用过的,所以想试试。

网友(2018-07-16):
布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