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除水用的振动筛设计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8-06-16):
大家好。之前我们仿制一个这样的振动筛。外形尺寸、材料、选用的振动电机 、弹簧、都和仿制对象相同。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装电机的部分经常出现断裂的情况。也不明白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想请教大家说说。有什么影响寿命的情况。我们这个筛子每天使用的时间比较长。基本上每天使用12小时以上。

楼主:
有大侠做过这样的设备吗?请教一下这个设备该如何设计。

网友A:
照片没有显示关键地方
1)到底裂的地方在哪里
2)以断裂位置为中心的全景
另外,基本的参数也应该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没有显示关键地方
1)到底裂的地方在哪里
2)以断裂位置为中心的全景

我就是想问一下在设计这个筛子的时候应该遵循的一下原则。这个图片上的设备就是原型。比如说筛体的长宽比例呀  电机的选型  弹簧的选型。之类的

楼主:
还有电机的安装位置这些。

网友:
结构断裂就更改筛体?难道不应该根据断裂位置和原因更改结构,调整位置吗

网友:
有振动筛的设计手册和设计规范。

网友:
下面是我以前画的DX振动筛,泥浆过滤用。现场没有问题。

网友:
筛面的宽度和长度是筛分机很重要的一个工艺参数。一般说来,筛面的宽度决定着筛分机的处理能力,筛面的长度决定着筛分机的筛分效率,因此,正确选择筛面的宽度和长度,对提高筛分机的生产能力和筛分效率是很重要的。

网友:
电机有没有考虑柔性安装?

网友:
振动力学学过没,啊,没听说过,那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醉了。你不会度一下再做?,电机架那样焊,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
用什么焊接的 很多公司其它地方都可以用mig焊接,但安装电机的部分都用手工焊条焊接的,还要探伤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要不 垫块胶片?

网友:
金属疲劳 改结构 换电机 你那个装电机的位置太弱了 像你这么大电机安装板我们都用16mm厚的

网友:
粗看像用的不锈方管,不锈方管的话焊接时用的焊条也得是不锈钢的,如果是焊接处断裂肯定没焊好的缘故啊!不过问题描述不清,装电机部分也不知道是指什么部分,架子整体?局部—其中的一根管子?

网友:
电机安装座设计不稳,有点飘。我们以前做搅拌站振动电机也遇到地脚经常断裂的情况,和现场工人频繁振动有关系。(不做5S清理)毕竟是铸造件,很正常。更改安装座结构。上面加一块钢板。感觉你的结构不稳,电机在振动的时候,安装底座接触面太小。或者你的电机比别人的大?这个安装很讲究,振动频率也很重要。我估计不是单纯copy一下就可以的。个人一点愚见,有好的解决办法分享一下,相互学习。

网友:
为什么要振动除水,甩桶的效率更高的

网友(点评):
可以实现流水线作业吗/

网友:
自己仿制的吗?挺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