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六种棘轮机构

楼主(2018-06-16):
1.棘轮机构1

将驱动轴的连续旋转直接转换成驱动轴的间断性旋转的设备。

2.棘轮机构2

此机制直接将驱动轴的连续旋转转换成驱动轴的间断性旋转。
通过下移蓝色棘爪无需改变输入的运动方向即可改变被驱动轴的运动方向。

3.钣金棘轮传动1

1)适用于轻负载
2)低成本
3)适用于大规模生产
4)棘爪与棘轮的永久性接触由棘爪的重量维持

4.钣金棘轮传动2

1)适用于轻负载
2)低成本
3)适用于大规模生产
4)棘爪与棘轮的永久性接触由棘爪的重量维持

5.棘轮机构3

通过调整粉色后盖的位置可以得到绿色轮的不同旋转角度。
拉动橙色棘爪并使其旋转180°可以改变绿色轮的旋转方向。
此机制用于成形器。

6.棘轮机构4

棘轮有内齿。

网友:
还可以,但是最近5年来,我没用过这种机构了

网友(点评):
5年之前呢?

网友:
第一种多见

网友:
好久没有做过机构了

网友A:
第一种棘轮在自行车上见过

网友:
自己很少见到过棘轮机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棘轮在自行车上见过

对的,自行车骑柄就是这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