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钣金,如何减少失误

楼主(2018-06-16):
初入钣金还在学习斗胆发帖,目前还在出图阶段不过也是状况百出。也有过拆过几个小型包装机但是对于大型数控车床望而却步(零件太多了真的搞不定)。求大侠指点出图时如何减少失误以及拆板思路!

网友A:
细心点! 用睡觉偷懒的1/2时间来自检!既然刚开始,那就多付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心点! 用睡觉偷懒的1/2时间来自检!既然刚开始,那就多付出点

小生受教了

网友B:
工程图出来后,先自检,把每一个要素的相关尺寸,精度要求,表面粗糙度等都检查一遍,然后再看下一个结构要素,养成严谨的习惯就成自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图出来后,先自检,把每一个要素的相关尺寸,精度要求,表面粗糙度等都检查一遍,然后再看下一个结构要 ...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
如何减少损失,不要闭门造车。多现场测绘,虚心提问。

网友C:
静下心来,每一个零件都要认真做好,不可着急,慢功是出细活的关键

网友D:
建议楼主多站在生产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单个零件的加工,别人会不会看错数都需要考虑,感觉别人会做错的地方都需要提示或说明,钳工装配阶段是最容易发现设计出问题的地方,零部件设计出来了,加工出来了,能不能装配起来呢?别人装配的顺序都必须考虑,装配的公差要求图纸要明确出来,问题很多,细心点,多留意点,经验就积累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多站在生产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单个零件的加工,别人会不会看错数都需要考虑,感觉别人会做错的地方 ...

多谢大佬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下心来,每一个零件都要认真做好,不可着急,慢功是出细活的关键

多谢大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