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图打不开

楼主(2018-06-16):
如图所示,是装配图,打开过程说没有合适的模板,点击取消,然后打开后,里面什么也没有,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换个姿势

网友:
你选个模版试试

网友:
为什么取消?

网友A:
取消后,是不是跳出来一个gb.part的模板选项

网友:
请选择一个模板

网友:
这个需要UG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消后,是不是跳出来一个gb.part的模板选项

点击确定选择这个模板就行了。

网友:
楼主还可以先新建一个文件,再导入STP文件。

网友:
自己选择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