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结构

楼主(2018-06-16):
各位:
       帮看看这个升降结构的有什么好的想法改为直升直降的?

网友A:
直升直降可以采用线轨,精度高,可控,但是成本会有一定的提升

网友B:
你想要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点评):
同意,没目标为什么要改

网友:
剪叉机构。

网友C:
这样改,你看行不行?
你的机构平面自由度为1,没错
输送带改为上下滑动,同时底板改为滑板,使一个斜撑为冗余。
方案送您了。

网友:
楼主把你的真实想法描述清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的目的是什么?

改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安装调节高度,因为我这个结构还要跟传送带匹配同一高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直降可以采用线轨,精度高,可控,但是成本会有一定的提升

是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你看行不行?
你的机构平面自由度为1,没错
输送带改为上下滑动,同时底板改为滑板,使一个斜撑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