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用挡圈能够承受多大的轴向力?

楼主(2018-06-16):
如题,轴用卡环可以承受多大的力,求大佬指点!

网友A:
轴用挡圈是为了限制轴承沿轴向的移动,最好不要让它承受轴向力。机械设计手册中对于轴用挡圈只做了这样的说明:结构简单,只能承受很小的轴向力。但是,具体能承受多少轴向力也没有具体的数值说明。所以,最好保险起见不要用轴用挡圈承受轴向力。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用挡圈是为了限制轴承沿轴向的移动,最好不要让它承受轴向力。机械设计手册中对于轴用挡圈只做了这样的说 ...

能够承受轴向力,又拆卸方便的,运动过程是循环的,求大佬指点用什么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

网友A:
“运动过程是循环的”是什么意思?是指周期性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过程是循环的”是什么意思?是指周期性受力?

是的😁

网友B:
第一次听说挡圈受力,如果要受力,就应该改为高强度的轴用卡套

网友:
不可以用卡簧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挡圈受力,如果要受力,就应该改为高强度的轴用卡套

这个可以。

网友:
1、卡环一般都是承受轴向载荷的
2、卡环在承受轴向载荷的时候,受力一般都是剪应力
3、虽然没有具体的结构图,估计:这个卡环的剪切面在卡环的中径处,也就是:剪切面在Φ393处
4、其剪切面的受剪面积:A=πDh=π×393×7=8638.14平方毫米
式中:
π:圆周率(π=3.14)
D:受剪处的直径
h:卡环的厚度

网友(2019-03-28):
引用 楼主:
能够承受轴向力,又拆卸方便的,运动过程是循环的,求大佬指点用什么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

师傅,您好,能够承受轴向力,又拆卸方便的,运动过程是循环的,求大佬指点用什么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看见请假我微信帮我指点一下,微信:18770966740。

网友(2019-07-03):
可以受轴向力,交变载荷也没问题,2017年的新标准已经有了明确的数值,楼主可以看看,再仔细考量一下能否满足工况

网友(2023-08-02):
DIN 标准上有推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