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自行车助力器是靠什么结构实现离合的?

楼主(2018-06-16):
本人大学生一个,想做一个类似的单车助力器的装置,现在想不出一个比较好的的机械离合装置(最好是能够接受电信号来控制的),希望有大神来指点一下。

楼主:
目前比起上图通过转动来实现离合本人更倾向于通过直线运动来实现

网友A:
通电后电机带动摆臂向上摆动使滚轮靠向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后电机带动摆臂向上摆动使滚轮靠向车轮。

这样的话电机是不是得一直通过对摆臂施力使滚轮与车轮之间有足够的压力,这对电机的负担应该挺大的吧。

网友(点评):
滚轮要驱动车轮保证不打滑必须要保持一定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