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的小工具谁用谁知道

楼主(2018-06-17):
      数控车床加工一种小的轴,直径大约5mm左右,每次都需要用手人工拔料,很麻烦,效率还低,上自动上料机吧,费用就高了,后来想个办法,自己做了个小套,比工件外径稍小几道,每次加工完一个工件后,小套定位到工件端面2mm处,走直线进给,进给速度给个200mm/min就行,与工件外圆来个过盈配合,夹爪松开,棒料就拔出来了,夹爪夹紧,刀塔离开,然后就可以继续加工,省人工,提效率
加工一种带角度的工件,不规则形状,现场只有车床,拿出去外协加工,费时费力,还费钱,其实主要还是费钱,就想了一个办法,自己设计个夹具,卡盘端面上拧的螺栓,配重用的,防止加工时出现颤动,工件通过夹具的孔放进去,内六角螺栓拧紧固定,加工内孔没问题的,感谢夹具设计人员
从网上学来的加工车床软爪的工具,自己试制了一个,很好用,通过调整螺栓的距离,就可以车出你想要的软爪直径
线材:钢线+自制的线径夹具+导柱与车床一台
利用左螺紋車削方式可製出等距的螺圈,做数量少的要求不高的非标弹簧是可以的,量大的正规弹簧还是要找专业厂家的

以上是自己在工作中摸索出来的几个小工具,成本不高,但是很好用,你要是有什么好用的小工具也可以秀来看看,大家也跟着开开眼

网友A:
夹具还是很考验水平和想法

网友B:
小工具看不太懂
只看到楼主的热心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具还是很考验水平和想法

只要能解决加工问题的夹具就是好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工具看不太懂
只看到楼主的热心
赞一个

哪个不懂问哪个,包你满意

网友C:
这样小定位治具韩兄果真是动了不少脑筋,很多都是可以申请实用新型专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小定位治具韩兄果真是动了不少脑筋,很多都是可以申请实用新型专利的。

小工具,通用性不强,有的还是照猫画虎,可不敢申请专利的

网友D:
都是好东西,就是想问下那个修爪器是怎么用的,槽型是怎么设计的,修爪的效果怎么样,掉头车的工件同轴度能在多少上

网友:
很用心,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好东西,就是想问下那个修爪器是怎么用的,槽型是怎么设计的,修爪的效果怎么样,掉头车的工件同轴度能 ...

修爪器上边的螺栓放到软爪相应的三个孔中,夹紧就行。掉头的同轴度和工件的圆度,机床的主轴跳动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卡盘的精度

网友E(2019-02-14):
楼主那个车软爪的工具怎么用啊? 望赐教。。软爪夹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个车软爪的工具怎么用啊? 望赐教。。软爪夹哪里?

工具上的螺栓放到压紧软抓的沉头螺栓孔内,夹紧后,是螺栓受力

网友F:
工作中得出的经验,楼主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作中得出的经验,楼主厉害

便捷省钱还好用

网友G(2019-05-18):
车床夹具设计的简单利落,配重保证动平衡,加工部位也与主轴同心。楼主这个零件在调试时,转速较高时有没有振刀的异响,最后调试稳定时转速和进刀量是多少,希望通过加工参数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车床夹具设计的简单利落,配重保证动平衡,加工部位也与主轴同心。楼主这个零件在调试时,转速较高时有没有 ...

2000转左右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