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磁钢应用,在使用中一直和金属小球摩擦,会产生磁性吗

楼主(2018-06-17):
各位大神,目前用到一个金属pin针,由于使用中反复压缩金属小球,导致产生磁性,会把装好的小球给吸出来,有没有好的材料,比方说无磁钢之类的,能让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磁性,不会带出小球吗?求各位指导下,陶瓷材料已经使用过,由于脆性大,针很容易坏,谢谢。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整个换材料,别用铁磁性材料,用钛铜铝塑料之类的,彻底杜绝产生磁性的基础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整个换材料,别用铁磁性材料,用钛铜铝塑料之类的,彻底杜绝产生磁性的基础不就行了

塑料铜铝都太软,同时针和小球接触的地方是锥面,要保证接触位置形成密封面,加工精度要保证

网友(点评):
那就用钛合金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塑料铜铝都太软,同时针和小球接触的地方是锥面,要保证接触位置形成密封面,加工精度要保证

价格怎么样?材料好买不

网友B:
会产生微磁,就像无磁钢加工完有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产生微磁,就像无磁钢加工完有磁一样。

那就没有材料了用了

网友C:
硬质合金、钨铜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质合金、钨铜合金

加工后会产生磁性吗?球的直径很小,每次装一个球都需要压装测试,很容易产生磁性,导致很多无球产生

网友(点评):
材料是不会的导磁。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工后会产生磁性吗?球的直径很小,每次装一个球都需要压装测试,很容易产生磁性,导致很多无球产生

你知道具体的牌号有哪些吗

网友D:
有一种可以消除金属材料磁性的设备,楼主可以打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可以消除金属材料磁性的设备,楼主可以打听一下

好的,谢谢,我了解下

网友:
摩擦不会直接生磁。
磁铁之类的东西有磁性,是因为它的大量“分子电流”的取向基本一致,每个“分子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基本相同,所以对外整体就显示有磁性。

网友E:
你确定是磁性,不是静电吸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是磁性,不是静电吸出来的?

压头会吸起小球,如果是静电,如何才能消除呢

网友:
如果是对强度有要求的话,可以选用不锈钢材料

网友:
锰钢  水韧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头会吸起小球,如果是静电,如何才能消除呢

那你连吸附原因都没搞清楚,就说是挤压产生磁性吸力真是太不严谨了。静电吸附的话找一种适合你工况的静电去除方法就好了。

网友F:
这可以选用不锈钢材料,有的硬度也很不错,而且可以跟厂家定制无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可以选用不锈钢材料,有的硬度也很不错,而且可以跟厂家定制无磁的

即使定制无磁,使用中反复摩擦,会不会出现磁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使定制无磁,使用中反复摩擦,会不会出现磁性呢。

反复摩擦产生的是静电,不是磁。
只有磁铁频繁接触铁磁材料,才会使这个铁磁材料带有磁性

网友:
我们公司有用过一种ASP2005高速钢材料来顶压圆球,都是直径10或者8的,前头也有个锥面,真空吸附顶推,不过边上加工出一个三角斜口,顶推时带点铆合作用。

网友:
有专门的退磁和除静电设备,估计静电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2018-08-06):
楼主找到这种材料没有    我这有个项目和你遇到的情况一样  装配进去也会被带出来  也在找这样的材料!  材料找到一些   HMP75、7Mn15、70M、50M、DG60、5Cr21     但是都没有试    楼主有什么结果回复我一下

网友:
如果是静电吸附很好验证    单独手动取放一个放到针头下面看能不能吸住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