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运动仿真中的接触设置问题疑问

楼主(2018-06-18):
各路大神,在学习SW运动仿真模拟的过程中,设置零件的接触属性中遇到以下疑问如图片所示(版本为2012),红色圆圈内为软件人设置缺少的部分,是我的软件存在问题还是哪里设置的不予以对,还请大神点播,谢谢

网友A:
上图是基本运动,下图是motion分析,都不是一个东西,上图你根本没启动motin插件,也在没在下拉列表框中去选择motion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是基本运动,下图是motion分析,都不是一个东西,上图你根本没启动motin插件,也在没在下拉列表框中去 ...

你说的对,上述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您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