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outing模块学习管路布置有好多问题

楼主(2018-06-17):
我用routing模块学习管路布置  发现如下问题
1,模型稍多就会比较卡  我是内存16G i7 M2000(后来发现  联想的工作站 主接口是连接在集显上的 ,且独显不支持VGA,后来自己买线直连独显后就不卡了)2,自己建GB管路库简直太痛苦了,标准难找,建模繁琐,大家用ROUTING的是怎么做的呢,管件又是怎么命名以便制造采购呢?
3,管路建多了  会莫名其妙出现黄色感叹号   提示模型错误  打开线路草图  又查不到问题
4,管托架及支架  该如何集成在routing模块里呢
5,是否有更专业的插件可以集成在SW里啊
6,还在研究如何集成电器的东西在里面
不知道大佬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A:
用SW建模,稍复杂的设备集成显卡肯定不行,必须独立显卡。

用SW做管路布局很方便,不管你用哪个标准,都要自己建立相应的管件库,比如,不同压力等级和材质的钢管,弯头,三通,异径三通,大小头,垫片,法兰,阀门等,软件自带的管件库不一定适合你用。这属于基础性工作,这个工作你做好了,后面的建模很方便,修改也很方便。

网友A:
不知道你们做管路怎么做的?一般不就是按照等级材料表做的吗?每一根管路的命名也必须遵守一定规则,比如,管径-介质-管路流水号-压力等级与材质-其他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们做管路怎么做的?一般不就是按照等级材料表做的吗?每一根管路的命名也必须遵守一定规则,比如, ...

嗯嗯  大佬说的对,这就要做细化了

网友:
管架和支架,可以跑完管路再做这部分工作。这部分这是先建立原件库。

网友B:
楼主这个模块是基于哪个平台系统开发的?感觉很强大的样子,UG本身也有机械管路的功能,但和这个完全没法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W建模,稍复杂的设备集成显卡肯定不行,必须独立显卡。

用SW做管路布局很方便,不管你用哪个标准,都 ...

嗯,做库要查各种标准  小企业  很多师傅  就是知道用不锈钢管  标准不清楚 得自己慢慢查 老板经常催 还是比较痛苦的,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模块是基于哪个平台系统开发的?感觉很强大的样子,UG本身也有机械管路的功能,但和这个完全没法比 ...

就是SW自带的routing模块,UG那个也好用的   这些东西关键的就是建立自己的库  不然没效率  也没效益

网友C:
本人正在学习ROUNTING,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将设备进行定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正在学习ROUNTING,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将设备进行定位啊

设备定位直接用装配关系装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