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根据扭矩来确定齿轮的模数

楼主(2018-06-17):
比如减速箱输出的扭矩是525N.M,齿轮的中心距是200mm,那么应该选用多少模数的齿轮

网友:
只要接触弯曲都算够了就行

网友:
1帖422分

网友:
一般不按扭矩吧。齿轮模数选择,我选型是按功率,有个曲线表(功率和扭矩,转速是有关系的),根据功率来确定模数。

网友A:
一般先选择齿轮的材料.选择材料后,确定齿轮是属于软齿面,还是硬齿面.
软齿面采用:用齿面接触疲劳强度的公式,计算出齿轮的最小分度圆直径;然后初选齿轮的模数(一般要求大于2.5),及齿轮的齿数(一般小齿轮齿数大于17);然后用齿根弯曲疲劳强度的公式校核齿轮的模数的方法设计齿轮.
硬齿面采用:用齿根弯曲疲劳强度的公式,计算出齿轮的最小模数,并确定齿轮的模数;再初选齿轮的齿数(一般小齿轮齿数大于17),并用模数乘以齿数得到齿轮分度圆直径;然后用齿轮面接触疲劳强度的公式校核齿轮分度圆直径的方法设计齿轮.

网友(点评):
不要局拟于齿数大于17。

网友B:
低碳合金钢渗碳齿轮,模数2.5够了。

网友C:
0.02倍的中心距

网友(点评):
比较保守。

网友(2019-12-17):
引用 网友B:
低碳合金钢渗碳齿轮,模数2.5够了。

你好!模数2.5  齿数85  厚度25mm  大概有多少扭矩

网友:
已知道电机参数 传动比 如何求模数
 电机1.5KW 960转/分   传动比1:15
 电机扭矩15N.M    输出扭矩225N.M
一级3.87 二级3.87
一级2.5模数  22齿传动85齿 齿厚25mm
请问二级也选  2.5模数  22齿传动85齿   齿厚25mm   吃的消吗   材料用什么材料  热处理高频还是渗氮之类
 麻烦各位设计兄弟  帮 我大概算下

网友(2020-02-15):
非标设计还是要建立在对标准产品了解的基础上!

网友:
传动比都没有,可以选模数,传动比定了才熊考虑模数吧

网友(2020-03-17):
引用 网友A:
一般先选择齿轮的材料.选择材料后,确定齿轮是属于软齿面,还是硬齿面.
软齿面采用:用齿面接触疲劳强度的公 ...

高见,受用!

网友(2022-09-08):
引用 网友C:
0.02倍的中心距

0.02倍 这个方法很简便,请教一下这个有没有理论依据出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