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距实体椭圆无法剪裁怎么处理

楼主(2018-06-17):
画草图到最后一步发现不能剪裁,求指点

网友A:
找各个相切的点,然后连接相邻两切点做直线,裁掉两切点之间的弧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各个相切的点,然后连接相邻两切点做直线,裁掉两切点之间的弧线即可。

试过了,并不能行

网友B:
估計是沒相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各个相切的点,然后连接相邻两切点做直线,裁掉两切点之间的弧线即可。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計是沒相切好

相切是没问题的

网友C:
提示了,椭圆等距后的,变成样条曲线了,有约束关系了。

不过解决办法肯定是有的(把约束关系去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

多谢!  不过椭圆是等距实体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不过椭圆是等距实体嘛?

网友:
这个不能形成循环封闭,否则就剪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樣的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示了,椭圆等距后的,变成样条曲线了,有约束关系了。

不过解决办法肯定是有的(把约束关系去掉就行了 ...

学习了,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示了,椭圆等距后的,变成样条曲线了,有约束关系了。

不过解决办法肯定是有的(把约束关系去掉就行了 ...

再次请教下,就是我这图片上提示的“只有等距样条曲线、抛物线和椭圆的末端才可剪裁”中,末端指的是哪里呀